INT1中断问题

楼主:
之前写的INT0中断已经对了,用同样的思路写了INT1中断,INT1设为低优先级中断,但是没有响应,没找到问题所在,求助高手。。程序如下#include

void int1_isr(void);

#pragma code InterruptVectorLow = 0x18
void InterruptVectorLow(void)
{
        _asm
                goto int1_isr
        _endasm
}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 int1_isr

void int1_isr(void)
{
        if(INTCON3bits.INT1IF==1)
        {
                PORTC=~PORTC;
                INTCON3bits.INT1IF=0;
        }
}

void main(void)
{
        TRISB=0xff; //config PORTB as Input
        TRISC=0x00;        //config PORTC as Output
        ANCON0=0x00;
        ANCON1=0x00; //config PORTB as Digtal Port

        PORTC=0x44;

        RCONbits.IPEN=1;        //Enable Interrupt Priority
        INTCON=0xC0;        //Enable Low Priority Interrupt
        INTCON2bits.INTEDG1=0;        //下降沿触发中断
        INTCON3bits.INT1IP=0;        //INT1 Low Priority Interrupt
        INTCON3bits.INT1IF=0;        //Clear INT1 Flag
        INTCON3bits.INT1IE=0;        //Enable INT1

        while(1);
}

网友A:
又弄了一个小时 终于看出来了 int1中断被禁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弄了一个小时 终于看出来了 int1中断被禁止了

晕,低级错误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低级错误啊,呵呵

是啊,还是不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