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这是什么型号芯片啊?

楼主:
只有protel的原理图,就是可以看见引脚。没有型号,想知道型号,才知道它的作用!求大神指导!

protel原理图

protel原理图

网友:
知道就太神奇了,目测是个逻辑?

网友:
目测应该是个DA

网友:
也许需要更多的图才能分析出来

网友A:
应该是TLV5626,串行D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LV5626,串行DA。

那这个有个SYNC引脚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