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5529LP仿真器驱动安装

楼主:
自我介绍:电子科技大学核磁共振实验楼之小帅哥一枚,

安装的是64位英文版win7系统

首先eZ-FET板载下载器是第一次发布,资料较少,TI官网的论坛人员也不了解,问他们问题基本等于白问,问东指西的,这些经验是自己摸索的,
很多人估计都会被pdf上的,有所误导,
Features of the eZ-FET lite:
• USB debugging and programming interface
• No need to install a driver on the host Windows or Linux PC – it loads silently
• Application ("backchannel UART") virtual COM port connection with the host, over USB, up to 1 Mbaud
• LEDs for visual feedback
• Field-updateable firmware
• Supports almost all MSP430 devic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requirements
• PC with Windows or Linux
• MSP430.DLL 3.3.0.6 or higher
它告诉我们板子是自动安装驱动的,其实不是,

我的反复摸索出发正确做法是,先安装CCS5.5,为啥是这个高版本,等下再说,
路径如下,不要把CCS乱安装到其他地方,默认路径,不然出问题自己摸索去吧,

然后你会看到

打开CCS的例程,在.xxcml文件中配置如下

这样就成功一半了,
另一半就是下载时会提醒你更新固件,千万不要更新,我就是先点击ignore忽略,可以下载程序和仿真,
尝试了几次后决定是否试验一下 更新,然后更新失败,变砖了,变砖是可以修复发,方法不详,所以在没有找到方法之前,建议不要更新

下面讲解为啥是CCS5.5
查看详情
这个网址给出了答案
Hardware and Software Requirements
The follow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is required to use the eZ-FET on-board emulation

  • Personal computer with Windows O/S or Linux
  • MSP430 Debug Stack (MSP430.DLL 3.3.0.6 or higher)
  • Texas Instruments Code Composer Studio 5.4 or higher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5.50 or higher
我实测使用iar5.5没有成功,使用ccs5.2不成功,目前在CCS5.5上成功,
我尝试去下载MSP430.DLL 3.3.0.6 以及其更高版本,但是TI要注册登陆然后等E-maile,没有下载到,

网友:
我用的6.3.更新了过后就可以用的

网友:
IAR5.5确实不行。。。

网友A:
我用的CCS6,点Ignore无法连接,最后点了更新,可以连接,没有变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CCS6,点Ignore无法连接,最后点了更新,可以连接,没有变砖啊

哎,我用ccs5.5反正是失败了,最开始我就是点击ignore,可以下载的,后来手贱了下想点更新试试,结果就变砖了,这两天会修复它,如果修复成功,我在发一个教程,
你是说的
MSP-EXP430F5529LP
这块开发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我用ccs5.5反正是失败了,最开始我就是点击ignore,可以下载的,后来手贱了下想点更新试试,结果就变 ...

对的

网友B:
我是楼主,说下MSP-EXP430F5529LP开发板下载器eZ-FET lite 升级失败变砖的恢复问题,
我用开发板的USB线连接电脑供电(此时板载下载器其实也是供电并连接电脑的,但是由于已经变砖,绿色的LED都不亮了),使用外部下载器MSP-FET430UIF给5529下载程序,软件是CCS5.5
此时,提示我其中一个下载器可以修复,我取下MSP-FET430UIF,点击修复,然后就是修复的进度条,
就这样MSP-EXP430F5529LP开发板的板载下载器由砖块神奇的恢复了,

网友:
我下载时也提示更新固件,我选择忽略,然后下载失败

网友:
示例程序烧写的时候出现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楼主,说下MSP-EXP430F5529LP开发板下载器eZ-FET lite 升级失败变砖的恢复问题,
我用开发板的USB线连 ...

楼主啊,能说的详细点不,我的这个今天也变砖了啊
和您的情况一模一样啊,那个用"用外部下载器MSP-FET430UIF给5529下载程序"具体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能说的详细点不,我的这个今天也变砖了啊
和您的情况一模一样啊,那个用"用外部下载器MSP-FET ...

我的也是。。关键我还没有其他仿真器。。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V6以上版本的没有问题,直接更新固件就成了,5.5以下版本更新固件时变砖一块~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到这一步啊~!?我怎么搞不出来?

网友:
6.1完美通过啊

网友:
好像差不多。。。。谢谢!

网友D:
用USB怎么办啊?没有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USB怎么办啊?没有仿真器

用BSL下载

网友:
具体步骤呢,按你的路径添加还是不行CCS6.0

网友:
怎么解决的 啊我的6.0怎么都装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