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f449端口s怎么定义为数字输出端口?

楼主:
现在我要用msp430f449单片机的s2-s9端口来驱动8个发光二极管,不知道怎么编程序,求指教

网友A:
这种引脚好像只能用来驱动段式液晶片,不能作为普通IO口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引脚好像只能用来驱动段式液晶片,不能作为普通IO口使用。

应该可以的呀,我看书上是这么说的,说液晶片输出端可经软件配置为数字输出端口,但是没说具体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