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g2553AD的有趣现象

楼主:
有两个待测电压A,B, B的功率比A大;两块g2553;
现象:测电压A,用万用表可以测得出,一接到板子上用g2553A测就不行;换上g2553B就行了.程序是一样。
          测电压B,用用万用表跟g2553A B都可以测得出。

void adc10()
{
  NOKIA5110_w_char_string(0,4,"Light:",0x00);
  P1SEL|=BIT0;
  ADC10CTL0=SREF_1+ADC10SHT_0+REFON+ADC10ON+ADC10IE+REF2_5V;

   ADC10CTL1 = INCH_0;
   ADC10AE0 |= BIT0;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__enable_interrupt();
}

网友:
虽然不知道什么问题,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自己的问题。
怎么个不行法呢?没电压?查查引脚配置

网友:
不晓得,测量电压跟功率没关系的吧!?是不是纹波啥的问题?

网友:
内阻有差别吗?纹波也会影响。

网友:
信号大小范围是多少?干扰滤波怎么处理的?两个G2553是否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