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739开发板

楼主:
我和别人兑换了一个MSP430FR5739开发板,发现上面的加速度传感器芯片没有了。
这个芯片TI应该焊在上面了吧?然后被人焊下来了。
是这样的吧?谢谢!

网友:
高手支招啊!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开发板上是应该有的

网友:
奥。谢谢,可恶的那厮给焊下来了。

网友:
先别下结论,可以传个图片上来让大家鉴定一下。不是原装的话好像确实缺部分元件。

网友:
我晓得利尔达的就没有

网友:
应该上图让大家鉴定呢!我的有哪些芯片呢!ADXL335和NTC热敏电阻呢!

网友A:
我可以证明是有的,因为我自己用这块板。还有我能不能请教一下,
msp430fr5739我用最大的DCO=24MHz进行串口传送数据,UCA0BR0,UCA0BR1,UCA0MCTLW这三个的值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得到38400的波特率,我按照手册上面的计算出来的值为什么得不到38400的波特率,谢谢

网友:
这个你上个图才知道,看看焊盘上有没有上过锡(制板镀锡的那个不算啊),比如同样是DSP的一块板子,ti出的原厂的就有那块芯片,国内合作公司出的就没有 很正常

网友:
有部分是国内厂家生产的,出厂就没焊接那个传感器,你可能冤枉了上家。那个芯片是QFN的,取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得。

网友:
有什么疑问可以问一问上家嘛,自己没有用过这个板子,不晓得,帮顶一下。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团购的,低价转让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 低价转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证明是有的,因为我自己用这块板。还有我能不能请教一下,
msp430fr5739我用最大的DCO=24MHz进行串 ...

从9600慢慢往上改,我的115200都是这么出来的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d0;                              // 24MHz 1152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x00;                              // 24MHz 115200
  UCA0MCTL |= UCBRS_4 + 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24000000/115200=208.3=0x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