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求教各位大神,ARM与FPGA通信问题~

楼主(2014-05-28):
求教各位大神,ARM与FPGA通信问题~
因为本人才接触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FPGA与ARM互连,将FPGA接收到的前级数据传送到ARM上,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连接,为了提高速度要用总线连接,DMA控制吗?求大神们赐教
通信

网友A:
用总线连接,甚至DMA控制自然是快,但应该先确定是否有此必要,因为接了总线之后会占用不少CPU引脚资源。
如无特别的速度要求,应该还有很多种别的通信方式可选,比如SPI等,毕竟FPGA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