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重启

楼主:
求助各位,现在设计一个驱动器,原理如下:驱动器上有主控芯片STM8S105K4,继电器,蜂鸣器及电源电路。工作时驱动器接收命令,打开或者关闭继电器,继电器后边连接的是窗帘电机,而蜂鸣器是在驱动器刚上电时长响一声。现在问题是操作驱动器让继电器连续打开或关闭,操作5~6次后,蜂鸣器就会长响一声。应该是单片机重启,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排除电路问题的前提下控制部分加光耦隔离

网友:
看一下电源的纹波,有可能是继电器开断造成的电源电压低,然后单片机就重启了。这种问题还是先找硬件问题,复位无非就是那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