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探头的地线效应

楼主:
示波器大多标配10:1无源探头。探头的规格书上一般有探头的输入阻抗和容抗。比如500MHz带宽的无源探头,典型值是容抗9.5pF,阻抗10Mohm。但有一个参数通常在规格书上没有提及,那就是探头地线的感抗。这是因为探头地线有多种,连接方法也不一样。不同的地线和连接方法,等效的感抗就不一样。
典型的探头地线是一种带鳄鱼夹的长地线。这种地线引入的地环路感抗超过200nH,这将明显影响探头的性能。我们可以画出它的等效电路如下:

图中左侧的电压源和Rsource是被测物的等效电路。
Iground是探头和被测电路组成的环路电流。电容上承受的电压就是示波器实际测量到的电压,这和期望测量的被测物电压是不一样的。可以推算这两者之间的传递函数:

则:

在MATLAB中输入这个传递函数:
C=9.5e-12; L=12e-9; R=45;
f=logspace(3,10,1000); omega=2*pi*f; H = 1./(i*omega*R*C-omega.^2*L*C+1);
gain=abs(H); loglog(f,gain)
画出幅频特性曲线:

结果显示-3dB只有175MHz。而且有谐振点,在65MHz频点上有大约40%的误差。为了将误差控制在10%以内,测量频率须限制在35MHz以内。
为了改善探头的实际带宽,须选用一些特殊的无源探头附件来改善R和L。比如使用刀片状地线(Ground blade)或弹簧状地线(Ground spring),感抗低至10~20nH。

另外改善电路环路也很重要,比如探头就近连接低感抗的地。下图使用铜箔,为探头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地连接点

此时探头的幅频特性曲线如下,-3dB带宽可达500MHz。

为了进一步验证地线效应对测量的影响,我们使用两种地线方式来测量同一个5MHz方波信号,连接图如下:

测试结果显示长地线的电感效应引起了方波震荡。:

结论:
示波器无源探头对地线的感抗和被测电路的源阻抗非常敏感。在用无源探头连接被测物时要特别考虑这个因素。

网友:
  恩 受指教了 地环路的面积大 也非常容易耦合到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