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交流供电输出5V2A电路的设计过程

楼主:
利用WEBENCH工具设计电源已经非常方便,这个在线工具有好多形式的设计,下面分享的是一个交流供电设计一款5V2A电路,芯片使用ucc28700系列
下面是设计的过程,,
由于是参加eeworld论坛的活动,所以从eeworld论坛页面进入

输入交流电参数
选择AC,频率选择50Hz,输入电压有效值最小187V,最大值为253V,所对应的交流电源输入范围是220V±15%。工作温度选择35°C

软件进行计算,再把优化选在最高效率后,如下图

下面是软件提供的高阶图

软件给出UCC28700系列的三种方案,效率一样,

选用UCC28701我们选择bom数量少一个的方案吧,,效率一样的情况下便宜一点是一点吧
点击进行设计

网友:
设计软件给出的效率曲线,输出曲线等

设计的工作数值,,当然变压器RLC和反馈电阻可能还需要调整,也就是说在实际制作的时候需要进行定制和专门设计。

网友:
UCC28710 系列反激式电源控制器在不使用光耦合器的情况下可提供隔离输出恒定电压 (CV) 和恒定电流 (CC) 输出稳压。 此器件处理来自初级电源开关和一个辅助反激式绕组的信息以实现对输出电压和电流的精确控制。一个内部 700V 启动开关、动态控制的工作状态和一个定制的调制配置文件在不牺牲启动时间或输出瞬态响应的同时支持超低待机功耗。
UCC28710 系列中的控制算法使得运行效率符合或者超过适用标准。 输出驱动接至一个 MOSFET 电源开关。 带有谷值开关的断续传导模式 (DCM) 减少了开关损耗。 开关频率的调制和初级电流峰值振幅 (FM 和 AM) 在整个负载和线路范围内保持较高的转换效率。
此控制器有一个 100kHz 的最大开关频率并且一直保持对变压器内初级峰值电流的控制。 保护特性有助于保持控制中的初级和次级应力分量。 UCC28710,UCC28714 和 UCC28715 支持对线缆补偿的设定。 UCC28711,UCC28712 和 UCC28713 器件在提供固定线缆补偿电平的同时使用一个负温度系数 (NTC) 电阻器实现远程温度感测。

最后把这次设计的bom表格和设计PDF文档贴出,供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