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launchpad 板子上的那个外部低频时钟的使用

楼主:
如果要使用外部的那个30多KHZ低频时钟是否直接使用这一条语句就可以了吗?
BCSCTL2=SELM0+SELM1;    新手才开始接触单片机望大神解答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打开外部的这个时钟源还是想把这个时钟源设置为哪个时钟?(MCLK或者SMCLK或者ACLK) 建议去看一下参考手册里关于时钟的内部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