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在调试

楼主:
nRF905开发文档里写到:1,VCC脚接电压范围为3.3V~3.6V之间,不能在这个区间外,超过3.6V将会烧毁模块
2,与51系列单片机P0口连接时,需要加10K的上拉电阻,与其余口连接不需要
3,其他系列的单片机,如果是5V,请参考该系列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大小,如果超过10
    mA,需要串联电阻分压,否则容易烧毁模块。
手头上刚好有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记作MCU1),然后借了同学的一个51单片机开发学习板(记作MCU2),
考虑到如果51单片机P0口与nRF905的各引脚相连需要加上拉电阻,于是选择了P1口,
引脚配置如下:
sbit        TX_EN        =P1^0;
sbit        TRX_CE        =P3^2;
sbit        PWR_UP        =P1^1;

sbit        MISO        =P1^6;
sbit        MOSI        =P1^5;
sbit        SCK                =P1^7;
sbit        CSN                =P3^3;

sbit        AM                =P1^4;
sbit        DR                =P3^3;
sbit        CD                =P1^2;
手头上的这两个51单片机都是5V供电,但刚好最小系统板上,即MCU1上有个3.3V输出,于是就把这作为两个nRF905
模块的VCC了。
而这两个5V供电的单片机P1口引脚能不能直接与nRF905引脚直接相连呢?直接连接之后,nRF905会不会因为流经它的电流
过大而烧毁?
对此,我用万用表测量由单片机P1口各引脚直接到地的电流,测量结果如下:
对MCU1模块:
P1.0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P3.2 P3.3
0.01mA 0.01 0.010.01 0.01 0.01 0.01 0.00 5.00 4.97
对MCU2模块
P1.0P1.1 P1.2 P1.3P1.4 P1.5 P1.6 P1.7 P3.2 P3.3
0.53mA 0.53 0.53 0.460.53 0.45 0.53 0.57 0.41 1.05
那么可以相信,nRF905的引脚是可以直接和MCU连接的。

上述的方法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导致我在接下来的实验过程中一直怀疑nRF905是否烧坏!

想问一下坛友们:nRF905的引脚可以直接与5V的51单片机P1口引脚直接相连吗?

网友A:
对于弱上拉型的5V IO可以直接与3V芯片互连。想想这类IO在输出高电平时的机制并计算一下便可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弱上拉型的5V IO可以直接与3V芯片互连。想想这类IO在输出高电平时的机制并计算一下便可知道为什么。

谢谢回答!
刚刚拿最小系统模块(MCU1)和nRf905各引脚直接连接,编程使P1.0引脚置高,在P1.0 和GND之间连了一个10K的电阻
万用表测得电阻两端电压值为0.16V,撤除电阻,直接测P1.0到GND之间的电流,电流值为0.015mA。
可见,MCU1的P1各引脚置高,其输出电流比起10mA来都是很小的。所以,MCU1可以直接和nRF905直接连接。

至于从同学那借的51单片机开发板(MCU2),我也将nRF905与MCU2直接连接
sbit        TX_EN        =P1^0;
sbit        TRX_CE        =P3^2;
sbit        PWR_UP        =P1^1;

sbit        MISO        =P1^6;
sbit        MOSI        =P1^5;
sbit        SCK                =P1^7;
sbit        CSN                =P1^3;

sbit        AM                =P1^4;
sbit        DR                =P3^3;
sbit        CD                =P1^2;
万用表测电流,结果如下:
TX_EN---P1.0PWR_UP---P1.1CD--P1.2 CSN--P1.43AM--P1.4 MOSI--P1.5MISO--P1.6SCK---P1.7TRX_CE---P3.2 TX_EN---P3.3
0.24mA0.27 0.52 0.27 0.52 0.12 0.27 0.05 0.01 0.76
也可以相信,MCU2与nRF905直接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发送方和接收方都好像没有工作一样,硬件没有烧毁,是好的,那问题就应该在软件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