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可变的方波。

楼主:
用Hercules怎么产生TMS570LS0432占空比可变的的方波,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采用PWM不可以吗?

网友:
哪有说明书啊?截个图好吗?

网友:
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PWM不可以吗?

就是要求在程序执行过程中PWM波的占空比是随某个信号而变化的,这个应该怎么写?

网友:
没懂。。。,程序中应该有实时改变PWM波占空比的一条程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求在程序执行过程中PWM波的占空比是随某个信号而变化的,这个应该怎么写?

你可以根据信号变化,来动态的更改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根据信号变化,来动态的更改占空比

对,就是这个,哪条程序是执行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