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问你个问题多终端组网后协调器如何实现数据的显示

楼主:
单个终端可以显示数据,但是2个终端时设置发送间隔,可以通过时间差显示接收到的数据,但是终端数变多时候如何显示?????

网友:
看不懂你说啥

网友:
就是A B C D4个终端,怎么处理使协调器显示这几个终端发送来的数据。点对点可以显示,就是多对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多对一就是大家都对协调器发起点对点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对一就是大家都对协调器发起点对点通信

哦,貌似懂了,是不是设置不同的发送间隔就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貌似懂了,是不是设置不同的发送间隔就可以解决。

这个又分同步异步,同步麻烦,一般都直接发送就好了。你的数据很短,而且2.4g频率高,不会占用频段太久。你可以定时多久发送一次或事件比如按键驱动来发送,每次发送再加上一个小范围的随机时间,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又分同步异步,同步麻烦,一般都直接发送就好了。你的数据很短,而且2.4g频率高,不会占用频段太久。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