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液晶屏显示图片问题

楼主:
在DE2-70板子上通过sopc系统在TFT液晶屏上显示一张图片,液晶屏为240*400,图片有部分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谢了。

网友A:
换个其他图片看看,是不是都是哪个位置不显示的?

网友B:
刷一个颜色看看什么样

网友C:
嗯,先显示RGB其中的一种看看~

网友:
别是图片驱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其他图片看看,是不是都是哪个位置不显示的?

其他图片也有一部分不显示,位置跟这个位置的地方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先显示RGB其中的一种看看~

显示一种颜色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个颜色看看什么样

刷一个颜色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