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msp430的时钟程序

楼主:
[求助]求助各位大神基于msp430g2553的时钟设计程序怎么写(用LCD1602显示)??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或者配置其内部系统时钟来实现,例程网上都有的,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或者配置其内部系统时钟来实现,例程网上都有的,可以参考参考。

刚开始学没几天呢,就得做课设,我这个学渣渣还不会。配置内部系统时钟的话就不需要外围电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很多,自己参考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841&highlight=LCD1 ...

看过了,不过我这个学渣渣还是不懂。

网友C:
建议选择一本适合入门的书仔细品读呢,书中一般讲的比较仔细呢!然后结合官方的资料深入研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选择一本适合入门的书仔细品读呢,书中一般讲的比较仔细呢!然后结合官方的资料深入研究呢!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