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RL78G14 下载仿真问题求救

楼主:
在使用RL78G14进行下载的时候,提示错误如下,烦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设置的是 RL78 EZ Emulator.

操作步骤是根据  RL78/G13开发套件快速入门教程  操作的。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另:使用厂家提供的EZ-CUBE提示相同错误。网上百度结果说可能是板子有问题。此板子是在论坛团购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先将工程上传,请有板子的大侠帮忙测试一下。

解决办法:由于拿该板子来测试厂家给的EZ-CUBE  所以将板载的下载器是断开的,而TOOL0的上拉电阻接的是VDD 与MCU的电源VMCU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认用EZ-CUBE下载的时候就提示了错误。而用板载的下载器的时候  将跳线接到了串口调试那端。所以出现了问题。将跳线设置到OCD端就正常了。

网友A:
你使用的官方的E2Studio么,看看板子上的跳线,把板子的中部四个跳帽调到COD一边,串口切换到调试模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39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官方的E2Studio么,看看板子上的跳线,把板子的中部四个跳帽调到COD一边,串口切换到调试模式

h ...

用E2Studio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下载  用cubesuite+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E2Studio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下载  用cubesuite+出现的这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有坛友也写过cubesuite+的帖子,你搜搜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官方的E2Studio么,看看板子上的跳线,把板子的中部四个跳帽调到COD一边,串口切换到调试模式

h ...

你好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把跳线设置错了   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