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LPC1227交换板子

楼主:
我有一块全新的LPC1227开发板,交换CC2540或者CC2530开发板,或者ZIGBEE板,
或者蓝牙开发板等。
有意者QQ:413132614

网友:
最近这块板子到处涌现,查了一下LPC1227开发板资料,感觉性能大概和TI的lm3s811相近

LPC1227 LPCXpresso™ 开发板介绍

LPCXpresso LPC1227开发板 植入可演示LPC122x功能的LPC1227,从而结合了LPC1227的工业控制功能和LPCXpresso低价位特点。
用于LPC1227的LPCXpresso开发板由LPCXpresso目标板、LPC-Link和IDE组成。LPCXpresso目标板包括一个集成式JTAG调试器,可连接至扩展板以提供各种接口和I/O设备。板载JTAG调试器针对IDE提供高速USB转JTAG/SWD接口,并且能连接客户原型机之类的其他调试器目标。LPC-Link配备10引脚JTAG标头,可通过USB无缝连接目标。LPCXpresso的IDE采用标准GNU工具链和经优化的C函数库,可创建任意大小的全代码优化可执行文件。
功能特点
基于Eclipse的IDE,采用成本极低的目标板。
目标板附带一个集成式JTAG调试器。无需单独安装调试探针!
可轻松升级:从Code Red升级至完整套件,或从Embedded Artists升级至硬件工具包。
从开发评估直到生产,创建应用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点击此处查看LPCXpresso LPC1227开发板详细信息
开发板规格

名称
规格
处理器
恩智浦Cortex-M0 LPC1227微控制器,采用LQFP64封装
闪存
128 kB
数据存储器
8 kB
时钟晶体
CPU采用12.000 MHz晶体
尺寸
35 x 140 mm
3.15V-3.3V外部电源;或通过JTAG探针(LPC-LINK)采用USB供电
连接器
扩展连接器提供所有LPC1227引脚(2x27引脚排列,引脚间距为100 mil,相邻两行引脚间距离为900 mil)
其他
• 通过LPCXpresso工具链集成JTAG (LPC-LINK)功能
• 对LPCXpresso开发板进行修改后,LPC-LINK可连接至外部目标处理器
• LED位于PIO0_7上

板内芯片
LPC1227FBD64是一款适合嵌入式应用的ARM Cortex-M0微控制器,具有较高的整合度和低功耗。LPC1227FBD64可在高达30 MHz的CPU频率下运行,包含高达128 kB的Flash存储器和8 kB的数据存储器。LPC1227FBD64的补充外设包括DMA控制器、CRC引擎、一个超快速模式I2C接口、一个RTC、一个SSP/SPI接口、 两个UART、四个通用定时器、一个10位ADC、两个比较器和多达55个通用I/O (GPIO)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