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毫伏的电压用万用表可以测到,用G2553ad测不到

楼主:
几十毫伏的电压用万用表可以测到,用G2553ad测不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万用表里面有放大电路,你不放大,当然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里面有放大电路,你不放大,当然不行了。

g2553是十位ad,2.5v的参考电压,几十毫伏应该是可以测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g2553是十位ad,2.5v的参考电压,几十毫伏应该是可以测的呀

这跟AD位数和参考电压没什么关系。
根据AD的位数和量程可以计算出AD的分辨率,低于分辨率的信号是不可能被测量到的,而分辨率还不是精度,微弱信号本身又非常容易受扰,没有精度的测量没有意义。

网友:
10位ADC的分辨率是1/1024,假设量程是3V,那么理论分辨率约为3mV,但看了看手册,其精度为正负5LSB,即15mV左右,几十mV的电压下误差为15mV,这样的测量没有任何意义。直接测量数十mV电压要求的精度至少为1mV,分辨率更是要大于1mV,即使用了这样的高精度ADC,前面讲了,微弱信号容易受扰,系统中又有很多噪声,所以必须将信号放大到合适的数值以充分发挥ADC的精度和分辨率指标。

网友:
应该是可以测得。万用表是差分输入的,你应该再量量共模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