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期TI技术论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下汇总

楼主:
 对近期TI技术论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下汇总:

LM3697 是德州仪器 (TI) 的第一款纳入 11 位指数调光并支持启用 CABC 的视频播放的三串白光 LED 驱动器。 这款高效驱动器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 LCD 面板的背光和键盘照明,它在显著改善客户视觉体验的同时,还能节约电池电量并延长使用时间。

主要性能和优势

11 位指数调光→通过 0.3% 的相对步长实现了更平稳的亮度变化,没有可辨别的可视赝像,从而为客户带来绝佳的 LCD 照明体验。
自动频率选择→基于亮度设置选择最佳的开关频率,以实现 LED 驱动器效率的最大化,将效率进一步提高多达 2%。
4 种可编程式→OVP 电压 允许选择更低的电压分量,从而减少成本并缩小尺寸。

想进一步了解 TI 的其他相关产品? 请查看《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指南》

网友:
LP8755 高效解决方案 提升电池寿命,缩小尺寸

是否需要高效的直流/直流转换器来支持下一代个人电子设备上的高电流电源轨? 了解 TI 的新款高效 LP8755 多相直流/直流转换器,这款转换器可提供高达 15A 输出电流。 其集成的六相拓扑可满足您对性能和功耗的要求。 此外,还能满足您在解决方案尺寸、设计和系统成本方面的需求。

特性和优势

采用集成式 FET 和更小、更薄、更便宜的电感器,使总体解决方案尺寸缩小。
通过选择最佳开关频率,实现最高效率。
使用相同的器件和封装,降低设计复杂性并支持多种电源管理要求。
基于宽输出电流范围提供高效率,从而延长电池寿命并降低热约束。

网友:
LMK00338 提升了系统性能,附加抖动低 70%

4 输出 LMK00334 和 8 输出 LMK00338 HCSL 时钟扇出缓冲器提供比竞争设备低 70% 的附加抖动,从而可以将更多时序分配预算用于其他系统组件。 这两种设备均支持 PCIe Gen1/2/3 接口标准,具备高防噪性能,并有助于简化时钟树设计以实现更高速的无线通信和数据中心系统,包括服务器、开关和路由器。

主要产品亮点
· 业内最低的附加抖动: 100 MHz (PCIe 3.0) 时为 30 fs,12 kHz 至 20 MHz (HCSL @156.25 MHz) 时为 86 fs
· 出色的噪声抑制性能: 高 PSRR,频率 100 MHz 时为 -75 dBc
高度灵活: 两种通用输出,能在高达 400 MHz 时运行,并接受 CML、LVPECL、LVDS、SSTL、HSTL、HCSL 或单端时钟和晶体振荡器

LMK00334

LMK00338

LMK00334LMK00338 均受 WEBENCH® 时钟架构支持,此时钟架构是业内首款能在数分钟内推荐并模拟一个系统时钟树解决方案的设计工具。 立即开始您的设计!

网友:
WEBENCH® 时钟架构

快速、优化的时钟解决方案
WEBENCH 时钟架构在几分钟内提供针对您的系统要求而优化的完整时钟树解决方案。 输出时钟相位噪声仿真与实际器件性能匹配。 时钟架构基于时钟发生器、抖动清除器和缓冲器的广泛数据库,在几分钟内即可提供系统级时钟树选择、仿真和器件配置。

时钟架构重要特性:
· 系统级时钟树选择、仿真和器件配置
· 定制 PLL 环路滤波器设计
· 端到端仿真减少实验室重新评估周期
· 用于设计优化的基本和高级模式
立即设计您定制的时钟解决方案!

WEBENCH 设计中心内查看整套强大但易于使用的 WEBENCH 在线设计工具。 敬请访问 ti.com/clocks,查看 TI 完整的创新性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产品系列。

网友:
WEBENCH® 原理图编辑器 即时编辑和仿真定制设计

具有革命性的新型 WEBENCH 原理图编辑器将带来强大的灵活性,方便您编辑定制的电源设计,然后在不离开 WEBENCH 环境的情况下仿真您的新电路。 利用原理图编辑器,您可以快速方便地添加附加电路来增强您电路的功能和性能。

WEBENCH 设计工具可在几秒内综合一些简单的设计要求来形成设计,然后采用其强大功能在同一个环境中对原理图进行定制和仿真;能做到这些的只有 WEBENCH 设计工具。

原理图编辑器的重要特性:

强大的编辑环境和仿真分析带来更高的灵活性
在几分钟内在线完成整个设计,节省时间
全面访问含有 40,000 多个组件的组件库

在 WEBENCH 面板中输入您的功率要求,然后单击开始设计即可立即开始!

WEBENCH 设计中心内查看整套强大但易于使用的 WEBENCH 在线设计工具。 敬请访问 ti.com/power,查看 TI 完整的创新性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产品系列。

网友:
电压基准产品系列
适用于任何应用的并联基准和串联基准

德州仪器 (TI) 是领先的电压基准批量供应商,拥有 40 余年的供应历史。 TI 广泛的电压基准产品系列具有温度系数低、初始精度高、噪音低和长期稳定性优秀的特点。 串联基准和并联基准支持广泛的各种应用,包括用于数据转换器(高达 20 位精度)的高精度基准和用于传感器调节的低噪声基准。
主要特性
· 完整的串联基准和并联基准系列
· 适用于扩展级、汽车级和军用级

· 通过方便使用的选择工具快速找到适合设计的电压基准
立即登录 ti.com/vref 为您的设计查找适合的电压基准

电压基准概述手册
查看一目了然的并联与串联选择指南参数,为您的应用选择适合的电压基准。

电压基准选择工具
如何选择合适的电压基准
易于使用的 WEBENCH 设计工具可在数秒钟内提供自定义的结果。 立即开始设计,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