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 四轴】电调进度汇报4

楼主:
今天继续调试电调参数,结果是………………板子冒烟了。
还是因为波形不好,调整了一些参数,但是还是不行。上图先:

紫色是直接测量反电势波形,蓝色是比较器输出波形,黄色是分压网络后的相电压波形。

低速运行的时候,后半段的反电势波形已经不对了。

加速运行

在加速

继续加速这张图是pwm跳到100%,

继续调整参数,波形就是没有好过。

电压忘了限流了,结果增加pwm到100%,看到一阵青烟从板子背后升起心里像喝了一打冰镇啤酒

继续上图:

来张板子和电机的合影

板子正面特写

仔细看了一下,好像就是两颗MOS驱动烧了,明天换一个看看还能不能用。

特写烧毁的驱动:UCC27524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大面积的板子啊?

板子上很多空间都没利用啊,这个用来做四轴也很占空间吧?

网友:
板子面积做大, 一方面是便于布线,另外一方面是有利于MOSFET散热。
对于四轴来说,确实是板子越小越好,不过,这是第一次做,没有什么经验,做大一点相对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