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芯片的选择

楼主:
今天老师突然又给了任务,真。。。。。。
因为处理器要控制几个光电开关,光电开关必须要接10V-30V的电源,而我板子上芯片又必须得有3.3V的供电。系统用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电压25V。

小弟想问哪位前辈能推荐一款电压转换芯片,可以得到两路输出的呢?
求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啊。感谢。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不是比较稳定的吗?可以作为其中一路给光电开关吧?剩下的3.3V,用LM2596、34063等都可以的啊~
话说有双路输出的DC-DC芯片,很少有吧?反正我是没用到过,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不是比较稳定的吗?可以作为其中一路给光电开关吧?剩下的3.3V,用LM2596、34063等都可 ...

对,谢谢。我后来发现一开始就想错了。开关电源出来的电压已经很好了。没必要再降压升压,暂时选了LM25005.等会比较下LM2596。谢谢啦。

网友:
对,发现了,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