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驱动一个1602

楼主:
傻逼了,用28335驱动一个1602,竟然没搞定。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elay(1000);
        LCD_delay(1000);
        LCD_delay(1000);
        LCD_Send(0,0x30);                                //selcete lcd data bus in 8-bit, display in two lines,display in 5*10 way
        LCD_delay(1000);
        LCD_Send(0,0x30);
        LCD_delay(1000);
        LCD_Send(0,0x30);
        LCD_delay(1000);
        LCD_Send(0,0x38);
        LCD_delay(1000);
        LCD_Send(0,0x08);
        LCD_delay(1000);
        LCD_Send(0,0x01);                                //set cours move direction right, disable display move
        LCD_delay(1000);
        LCD_Send(0,0x06);
        LCD_delay(1000);

        LCD_Send(1,0x41);

}

//====================================================
//name        :        void LCD_Send(uint16 di,LCD_Data data)
//func        :        send data or instruction to lcd displayer
//di:H send data        di:L send instruction
//====================================================
void LCD_Send(Uint16 di,Uint32 data)
{

        LCD_E_CLR;
        LCD_delay(10);
        LCD_RW_CLR;
        if(di==0)
                LCD_CS_CLR;
        else
                LCD_CS_SET;
        GpioDataRegs.GPBDAT.all = data<<8;
        LCD_delay(20);
        LCD_E_SET;
        LCD_delay(40);
        LCD_E_CLR;
        LCD_delay(2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0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1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2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3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4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5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6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7 = 0;
        LCD_delay(1000);

}

void LCD_delay(Uint16 count)
{
        Uint16 i=15;
        for(;count>0;count--)
                {
                for(;i>0;i--);
                }
}

上面是lcd.c
下面是lcd.h
#ifndef  LCD_H
#define  LCD_H

#define                LCD_E_SET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4=1
#define                LCD_RW_SET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5=1
#define                LCD_CS_SET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6=1
#define                LCD_RST_SET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7=1

#define                LCD_E_CLR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4=0
#define                LCD_RW_CLR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5=0
#define                LCD_CS_CLR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6=0
#define                LCD_RST_CLR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7=0

#endif

网友:
方向设置了吗?

网友:
单向,不读BF状态。明天得挨个单独检查gpio的io输出功能先了。

网友:
果断接错了线,cs跟E接反了,艾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