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封装啊

楼主:
菜鸟请教,板子上那个黑色圆形的是什么封装啊?

网友:
俗称牛屎,其实就是环氧树脂

网友:
我做过一次这样的,有专门的公司可以帮忙把裸片邦定到牛屎里面。

网友:
这叫 “邦定”

邦定是芯片生产工艺中一种打线的方式,邦定封装方式的好处是制成品在防腐、抗震及稳定性方面,相对于传统SMT贴片方式要高很多。目前大量应用的 SMT贴片技术是将芯片的管脚焊接在电路板上,“邦定”技术早已大量应用在我们的身边,如音乐卡、玩具、电话机、手机、PDA、MP3播放器、数码相机、游戏机等,很多就是采用“邦定”技术。

网友:
邦定,俗称“牛屎”

网友:
     我也想知道,现在看到大神们的回答终于晓得啦!原来这个叫牛屎哦!以前一直不晓得到底干嘛的,现在终于长见识了。

网友:
我有一款用的裸片就是这个封装的,也是显示用

网友:
一次性的,坏了连修都不能修了

网友:
批量大,牛屎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 “邦定”

邦定是芯片生产工艺中一种打线的方式,邦定封装方式的好处是制成品在防腐、抗震及稳定性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 “邦定”

邦定是芯片生产工艺中一种打线的方式,邦定封装方式的好处是制成品在防腐、抗震及稳定性 ...

就是Bonding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Bonding么???

对Bonding

网友:
在我们这里管它叫膏药片子

网友:
我以为问的是右边...那些按键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真的长见识了。原来是屎啊。

网友C:
这些封装啊,呵呵,膏药呢,邦定的时候,有金线银线的呢,值钱吧,以前我用过,用放大镜子看着头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封装啊,呵呵,膏药呢,邦定的时候,有金线银线的呢,值钱吧,以前我用过,用放大镜子看着头晕呢

显示屏的控制喜欢用这种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