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资料的时候遇到的疑惑

楼主:
看下图及文中描述呢!我疑惑的是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往往会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来满足电路稳定(相位补偿作用),同样如下图在设计的时候为了得到快的响应速度会尽量减少并联寄生电容!会不会有点矛盾呢?另外寄生电容的值一般在什么水平呢(不同电路设计肯定是不同的呢)?和并联的小电容相比如何?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应该怎样考虑呢?就是说怎样在消除并联寄生电容的同时(达到快速响应)又能进行相位补偿呢?对电路理解不够深入请指教呢!

网友:
还真是个高端问题。

网友A:
第二幅图中,R1C1RfCf构成一个极点和一个零点,R1C1时间常数与RfCf时间常数相等的意思就是这个极点和这个零点位置相同,恰好互相抵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中,R1C1RfCf构成一个极点和一个零点,R1C1时间常数与RfCf时间常数相等的意思就是这个极点和这个零 ...

嗯!我想的是这边抵消了还怎么补偿前面的呢?多加的电容充电会不会影响响应速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想的是这边抵消了还怎么补偿前面的呢?多加的电容充电会不会影响响应速度呢?

如果没有R1C1(R1短路,C1开路),那么RfCf对输入信号来说是非常大的电容(远大于Cf本身容量,等于Cf容量乘以运放增益),这就是所谓密勒效应或者叫密勒电容。产生密勒电容的原因,是Cf右端电位随输入信号反向大幅度变化。有了R1C1,在这个频率上,Cf右端不再随输入信号反向大幅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