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IO multiplexer, IO的使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复用!

楼主:
STM32F429的 IO,使用了 multiplexer,使用IO口的使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灵活,不象F1系列等,只能将某一功能块一起映射,而不能将单个脚映射。
与STM32F429相同的,还有F0系列。

这归功于GPIO的GPIOx_AFRL、GPIOx_AFRH寄存器,每组端口均有两个这样的寄存器,每组端口的单个引脚有寄存器的四位设置对应映射位置。

如:GPIOA_AFRL:

可以设置Pin0 ~ Pin7这八个引脚,GPIOA_AFRH则设置Pin8 ~ Pin15这八个引脚,

独立的控制,使用引脚映射可以单独设置。在使用F1系列时就有一个感觉,当对某一模块映射端口时,与端口相关的引脚,即使没有用到,也不能再作映射(即除GPIO功能外,只能定义为某种功能)。

象GPIOA端口,就可以任意设置为以下功能:

网友:
除了1系列,所有其他系列都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比NXP哪个随便指定还是差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