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可以温控的调节电流的芯片和方案

楼主:
各位师傅们,大家好!
     求一款可以温控调节电流的芯片和方案
     应用于LED大功率,洗墙灯,投光灯,地埋灯。LED灯具的技术关键点之一  散热问题。户外灯具由于安装位置不同,对散热的要求也不同,如果灯具太热,势必影响LED寿命,故此,想做一种温控驱动,也就是灯具温度达到一定的时候,由温度传感器控制驱动电源降低  LED驱动电流,达到降温的目的。

网友:
要说实现该功能,用热敏电阻做传感器,改一下原电路,引入一适当的反馈回路即可。不过引入这个功率的思想不对,这样的“变光”灯具不会被市场接受,在散热方面下功夫才是正道。

网友:
楼上所说是最恰当的办法

网友:
灯具温度升高,  让LED驱动电流减小,灯光就暗了,往往是发热最厉害的时候,正是更需要灯光的时候,,
所以设计这种灯具,根据使用场合,选择光效高的灯珠,必须要做好散热。当然楼主所说的温度控制其实单片机也很好实现,只是这种思路是否科学

网友:
你好!推荐您使用一款IC非常适合您的需求 SN3352自带温度补偿的IC  需要详细资料可以加QQ 1636657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