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控制DHT11,程序移植的,LCD数据显示错误,时钟怎么设置

楼主:
msp430f5529控制DHT11,程序移植的好像是msp430g2553型号的,LCD数据显示错误,我觉得可能是时钟设置的问题,我是直接在TI原始例程上改的,要控制这个DHT11,时钟怎么修改设置啊?msp430g2553时钟设置如下 DCOCTL = CALDCO_1MHZ;      在MSP430f5529中要怎么设置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有MSP430G2553的驱动程序,麻烦给一下呗

网友:
去430WARE里找例程啊,5系列的时钟模块叫UCS,跟G2系列的时钟配置还是很不一样的

网友:
有MSP430G2553的DHT11驱动程序吗?,我的也是在51上面显示,但移植到430G2553就不行了,

网友:
请问现在的程序弄好了吗?急求工程啊大哥,马上要验收了,做不完就不能毕业了,大神啊!!!495637548@qq.com

网友:
请问你的lcd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楼主能把你写好的程序给我看看吗?

网友:
晕  没程序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你写好的程序给我看看吗?

你这程序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