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2DC接电阻负载下电源电压被拉低,电流微弱问题?

楼主:
基于UC3842的DC_DC升压电路,输入12V,输出20~24V可调,当不接负载电阻时电压可调范围较大,一接入负载电阻(20Ω)电源电压被拉低至2.2V,并且不在可调,当移除负载又恢复原来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么负载过大,要么你的电路或器件参数有问题。

网友:
谢谢   我研究研究

网友:
我觉得,输出电压不可调是因为芯片内部可调已经到了最大极限。
但接入负载时,这是电路中有电流通过,你的导通损耗有点大,你可以换个负载10ohm,100ohm试试,看看输出电压是多少。
如果输出电压会变,那么你应该考虑下器件的导通损耗。

网友:
谢谢   都已解决   开关频率要和电感值匹配就行了

网友:
你QQ多少,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电感和开关频率怎么匹配?

网友:
DC-DC电源模块的话可以看下广州健特电子的,做的还不错,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