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确认使用ST7920控制器的LCD12864液晶串行驱动是否可读回显示数据?

楼主:
        这前一直在用LaunchPadG2553的板子使用8位并行的方式写LCD12864的显示驱动,现在功能差不多够用了,就想扩展些功能,但是发现IO已经被占得差不多了,再除去实时晶振的两个引脚,能用的就只有几个脚了,所以就想改用串行的方式驱动,基础显示功能是可以用的(没有使用读忙判断函数),之后在画图的时候,按照时序写的代码每次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为0x00,在调试的时候发现,SCLK置1,SID也跟着置1,SCLK置0,SID也跟着置0,很是不解。遂在百度上搜索,看到有好多人也遇到了我这样的问题,有的人说这是ST7920方案的缺陷,串行方式就是无法读取数据,但是我在数据手册里看到有关于读取数据的指令;有的人遇到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但是有画图需求,就专门在单片机的RAM上开辟一个缓存,然后整屏刷新,这样虽然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只有512Bety RAM上的2553上明显是不可行的,其次整屏刷新效率很低,也不可取。因此,我想在这里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12864的串行方式是不是真的不能读取数据?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网友A:
串行方式是不能读数据的,在ST7920的datasheet里面明确提到,不过是一行小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行方式是不能读数据的,在ST7920的datasheet里面明确提到,不过是一行小字

我看了没有看到,版主能截个图给我看一下吗?

网友A:
你下一个英文版的PDF,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么一句话“Only write data is available in the serial interface mode ”,而中文版把这句话忽略掉了,直接介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一个英文版的PDF,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么一句话“Only write data is available in the serial interface  ...

谢谢版主,那这样我就不去费时间去读取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