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要外接模块才可做一些简单的 实验么

楼主:
新手。。launchpad上面可实验的模块感觉很少,比如最简单的数码管,1602。。。。。需要外接模块才可以做么?

网友:
难道launchpad上面能生出这些模块?

网友:
launchpad就是个最小系统

网友:
自己需要什么需要自己扩展相应的外围模块呢!

网友:
不用外接模块你也可以评估其外设

网友:
不是“感觉很少”,而是根本就没有。但它可 以通过插针连接到指定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