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UART收发器

楼主:
module UART ( rst,clk50M,send_en,rev_en,TXD,TXD_data,RXD,RXD_data);
input rst,clk50M,RXD,send_en,rev_en;
input [7:0] TXD_data;
output TXD;
reg TXD;
reg [7:0] TXD_cnt;

output [7:0] RXD_data;
reg [7:0] RXD_data;
reg [7:0] RXD_cnt;

parameter baud=9600;        //any baud is OK;
//frediv = fclk/(16*baud)
//e.g. fclk=50M,9600 baud,frediv=326
/*parity check
even parity:1'b0 XOR d[0] ~ d[7];
odd parity :1'b1 XOR d[0] ~ d[7];
*/
reg [11:0] fre_cnt;
reg clk_baud;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50M)
        if(!rst)
                fre_cnt<=1'b0;
        else
                if(clk50M)
                        if(fre_cnt==(50000000/(16*baud)))
                                fre_cnt<=1'b0;
                        else
                                begin
                                fre_cnt<=fre_cnt+1'b1;
                                if(fre_cnt<=(50000000/(16*baud))/2)
                                        clk_baud<=1'b1;
                                else
                                        clk_baud<=1'b0;
                                end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_baud)
        if(!rst)
                begin
                TXD_cnt<=1'd0;
                TXD<=1'b1;
                end
        else
                if(clk_baud)
                        begin
                        if(send_en)
                                case(TXD_cnt)
                                        8'd0        :        begin
                                                                TXD<=1'b0;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16        :         begin
                                                                TXD<=TXD_data[0];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32        :         begin
                                                                TXD<=TXD_data[1];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48        :         begin
                                                                TXD<=TXD_data[2];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64        :         begin
                                                                TXD<=TXD_data[3];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80        :         begin
                                                                TXD<=TXD_data[4];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96        :         begin
                                                                TXD<=TXD_data[5];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112        :         begin
                                                                TXD<=TXD_data[6];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128        :         begin
                                                                TXD<=TXD_data[7];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144        :         begin
                                                                TXD<=1'b1;
                                                                TXD_cnt<=TXD_cnt+8'd1;
                                                                end
                                        8'd160        :        TXD_cnt<=8'd0;
                                        default        :        TXD_cnt<=TXD_cnt+8'd1;
                                endcase
                        else
                                begin
                                TXD<=1'b1;
                                TXD_cnt<=8'd0;
                                end
                end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_baud)
        if(!rst)
                RXD_cnt<=1'd0;
        else
                if(clk_baud)
                        begin
                        if(rev_en)
                                case(RXD_cnt)
                                        8'd0        :        if(!RXD)
                                                                        RXD_cnt<=RXD_cnt+8'd1;
                                                                else
                                                                        RXD_cnt<=8'd0;
                                        8'd16        :         begin
                                                                RXD_data[0]<=RXD;
                                                                RXD_cnt<=RXD_cnt+8'd1;
                                                                end
                                        8'd32        :         begin
                                                                RXD_data[1]<=RXD;
                                                                RXD_cnt<=RXD_cnt+8'd1;
                                                                end
                                        8'd48        :         begin
                                                                RXD_data[2]<=RXD;
                                                                RXD_cnt<=RXD_cnt+8'd1;
                                                                end
                                        8'd64        :         begin
                                                                RXD_data[3]<=RXD;
                                                                RXD_cnt<=RXD_cnt+8'd1;
                                                                end
                                        8'd80        :         begin
                                                                RXD_data[4]<=RXD;
                                                                RXD_cnt<=RXD_cnt+8'd1;
                                                                end
                                        8'd96        :         begin
                                                                RXD_data[5]<=RXD;
                                                                RXD_cnt<=RXD_cnt+8'd1;
                                                                end
                                        8'd112        :         begin
                                                                RXD_data[6]<=RXD;
                                                                RXD_cnt<=RXD_cnt+8'd1;
                                                                end
                                        8'd128        :         begin
                                                                RXD_data[7]<=RXD;
                                                                RXD_cnt<=RXD_cnt+8'd1;
                                                                end
                                        8'd144        :         if(RXD)
                                                                        RXD_cnt<=RXD_cnt+8'd1;
                                                                else
                                                                        RXD_cnt<=8'd144;
                                        8'd160        :        RXD_cnt<=8'd0;
                                        default        :        RXD_cnt<=RXD_cnt+8'd1;
                                endcase
                        else
                                RXD_cnt<=8'd0;
                end

endmodule

网友:
楼主,如果你能在写代码的时候,写上解释语句,我想会更好的。

网友:
代码虽然不错  不过没有注释 不容易看懂

网友:
太简单了,没一点抗干扰能力

网友:
没有注释叫新手怎么看呀,伤不起呀

网友:


网友:
这段代码不稳定。 由于采用了内部生成的信号作为UART的时钟,会使时钟产生很多毛刺。同时,由于生成的时钟信号需要走局部走线,会产生hold-time violation. 系统在硬件上会非常不稳定。 正确的写法是把生成的时钟信号作为enable. 如果有空可以参考一下opencores.org上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