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学MSP430

楼主:
最近想学MSP430,之前团购了一块G2553的LaunchPad,请问MSP430的学习课堂在哪??找不到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来的那块板子做开发的时候需要外接晶体吗?

一般的应用就不需要外接晶振了呢!内部的DCO就可以了呢!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话可以把那个32768焊上去呢!

网友A:
看见上面有个“培训”了吗(“全部新帖”上面)?点击进入里面然后选择MSP430系列课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上面有个“培训”了吗(“全部新帖”上面)?点击进入里面然后选择MSP430系列课程呢!

恩恩  找到了,谢谢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见上面有个“培训”了吗(“全部新帖”上面)?点击进入里面然后选择MSP430系列课程呢!

买来的那块板子做开发的时候需要外接晶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应用就不需要外接晶振了呢!内部的DCO就可以了呢!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话可以把那个32768焊上去呢!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