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速光耦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其接收端多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高速光耦一方面靠制造工艺来尽量提高光敏管的响应速度,另一方面靠适当的电路,包括放大、整形等,以将光电管微弱的输出波动转换为输出级的逻辑态即饱和-截止态。
至于你说的二极管,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