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的接地线为何要接成地线

楼主:
数字电路的接地线为什么应该接成闭环呢?这样不形成闭环回路了吗?地线形成闭环回路不会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干扰吗?

网友:
没有必须接成闭环的说法,也没有闭合回路就会受干扰一说,不知你的这些“认识”是从何而来的?

网友:
估计楼主应该说的是PCB板布线
数字电路中一般要求地线走线尽可能宽一些,数字电路一般很多集成块电路,产生较大的电位差,引起抗噪声能力下降,接地走成环路,或大面积覆铜,减少电位差,提高抗噪能力。
由于模拟电路的敏感度强,一般模拟电路板不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