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输出floating outputs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题, 浮动输出floating outputs是什么意思

网友:
输出应该没有“浮动”,象楼主之意,有专门的名词可以使用:高阻

网友:
一般都是浮空输入,浮空输出的话,那就不叫输出了。

网友:
可能是指IR2110那样的由自举方式供电的隔离通道。
这类光耦,驱动全桥或半桥上管的通道,称为floating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