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怎样用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实现红外光电开关的功能

楼主:
本人在制作一个电子设计产品,要用到光电开关的功能,但又不想买现成的,所以想自己动手用相关器件制作出光电开关来。现在我手上有的器材有: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继电器、电位器(10K)、定值电阻(各种阻值)、稳压管、移位寄存器(74HC165)和三极管(S9013)。本人虚心向各位前辈请教。

网友:
需要的指标?具体功能?用途? 不交待清楚条件,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拿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做一个类似开关的功能,但是没有发射和接收芯片也是不行的……

网友:
恩。。。不好意思可能没说清楚,我要实现的是利用红外线发射管组成一个方形阵列,即四个面中的两个用于发射,另外两个面安置接收,然后将物体放入该面内,物体挡住的红外通道的就会输出低电平,然后没有挡住的输出高电平,那么当物体运动的时候,输出的低电平的通道也会相应跟着改变,因此我收集这些改变的信息进而得出物体在该平面内的运动轨迹。就是这样的一个装置。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排电路,处理信息我采用的是单片机编程实现,然后将收集到的信号通过单片机传输到电脑用电脑显示实时运动轨迹。

网友:
处理信息我采用的是单片机编程实现?说明已经做过试验了,功能成功实现了么 按照试验的电路,先把原理图画草画出来,或直接画到软件里,然后设计PCB板,制板,焊接装配调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