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浏览器问题还是网站问题?

楼主:
上TI网站搞那个WEBENCH设计,总是非常慢,很多时候打印不了,有时打开时出现这样提示:

Service Unavailable - DNS failureThe server is temporarily unable to service your request. Please try again later.Reference #11.c6dc0d2.1401616458.1e6ef7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跟浏览器和网站都无关,路由拥塞而已,位于美国的服务器,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浏览器和网站都无关,路由拥塞而已,位于美国的服务器,你懂的……

你懂的……”,用得恰到好处!

这几天,gooooooooooooooogle用不了了,谁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的……”,用得恰到好处!

那是为了你的签名图片文字

网友:
换个DNS试试看

我遇到的情况是:360浏览器无法打印设计文档,提示遇到问题崩溃,然后所有eeworld和TI的页面都挂掉,而且同样的提示,而其他网页却没问题。重新加载没用,只有关掉打印页面(也就是pdf浏览页面)后重新加载,原先奔溃的页面就能刷新出来了。不过换到淘宝浏览器就没问题,能正常打印显示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的……”,用得恰到好处!

翻(和谐)墙

网友B:
怎么翻墙,把你的方法拿出来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翻墙,把你的方法拿出来教教我

自行百度  GAE+goangent过程有点长,不过方法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