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STM32 外部中断,为什么进不去中断。

楼主:
代码如下:
void Exit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L&=0XFFFFFFF0;//设置成输入
        GPIOA->CRL|=0X00000008;
        GPIOA->ODR|=1<<0;           //上拉
    Ex_NVIC_Config(GPIO_A,0,FTIR);//下降沿触发
        MY_NVIC_Init(2,1,EXTI0_IRQChannel,2);//抢占2,子优先级1,组2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KEY1==0)         //按键S5
        {
                led7 = !led7;

        }
        EXTI->PR=1<<0;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void MY_NVIC_Init(u8 NVIC_PreemptionPriority,u8 NVIC_SubPriority,u8 NVIC_Channel,u8 NVIC_Group)
{
        u32 temp;
        u8 IPRADDR=NVIC_Channel/4;  //每组只能存4个,得到组地址
        u8 IPROFFSET=NVIC_Channel%4;//在组内的偏移
        IPROFFSET=IPROFFSET*8+4;    //得到偏移的确切位置
        MY_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Group);//设置分组
        temp=NVIC_PreemptionPriority<<(4-NVIC_Group);
        temp|=NVIC_SubPriority&(0x0f>>NVIC_Group);
        temp&=0xf;//取低四位

        if(NVIC_Channel<32)NVIC->ISER[0]|=1<         else NVIC->ISER[1]|=1<<(NVIC_Channel-32);
        NVIC->IPR[IPRADDR]|=temp< }

//外部中断配置函数
//只针对GPIOA~G;不包括PVD,RTC和USB唤醒这三个
//参数:GPIOx:0~6,代表GPIOA~G;BITx:需要使能的位;TRIM:触发模式,1,下升沿;2,上降沿;3,任意电平触发
//该函数一次只能配置1个IO口,多个IO口,需多次调用
//该函数会自动开启对应中断,以及屏蔽线
//待测试...
void Ex_NVIC_Config(u8 GPIOx,u8 BITx,u8 TRIM)
{
        u8 EXTADDR;
        u8 EXTOFFSET;
        EXTADDR=BITx/4;//得到中断寄存器组的编号
        EXTOFFSET=(BITx%4)*4;

        RCC->APB2ENR|=0x01;//使能io复用时钟

        AFIO->EXTICR[EXTADDR]&=~(0x000F<         AFIO->EXTICR[EXTADDR]|=GPIOx<
        //自动设置
        EXTI->IMR|=1< //        EXTI->EMR|=1<         if(TRIM&0x01)EXTI->FTSR|=1<         if(TRIM&0x02)EXTI->RTSR|=1< }

网友:
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
我只能说呵呵了,这代码谁能看的懂?

网友A:
你直接说你运行的 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才好解决啊,如果你的代码没有问题的话,说不定大伙都骂你坑DIE的啊

网友:
你这种直接赋值寄存器的程序很难懂,要对这手册查半天才能看出毛病.
建议你找个例程先跑一下再按你的需要改,这样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说你运行的 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才好解决啊,如果你的代码没有问题的话,说不定大伙都骂你坑DIE的 ...

没得错误   没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