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阴数码管电流放大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买了8个6cm*4cm的共阴数码管,51的P口电流不够,想放大电流,增加亮度。肿么办啊?
求图求真相!谢谢!

网友:
用晶体管驱动,分立的或集成的都行,还可以用逻辑门驱动。

网友:
用74HC595驱动,最方便了

网友:
使用ULN2803,使用非常方便,就像使用跳线一样,一边进,另一边出。程序也无需考虑该元件的存在。可直接驱动电压50v一下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