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程序出现这个问题,不知哪错了

楼主:
大神,程序出现这个问题, "Delay400Ms"定义在子函数中,且.h在在主函数里也申明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急。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Delay400Ms" referred in main ( C:\Users\lenovo\Desktop\Laundpad12864\Debug\Obj\main.r43 )

网友A:
目前的情况是没定义,你在头文件中声明不声明倒是无所谓,定义才是最关键的(如果是个函数的话) 。 不知你所谓所谓的定义在子函数中什么意思,难道是个局部变量?那就有点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情况是没定义,你在头文件中声明不声明倒是无所谓,定义才是最关键的(如果是个函数的话) 。 不知你 ...

多谢大神,问题已解决,跟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