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lash Magic给LPC1785下载程序,提示Failed to autobaud -step 1.

楼主:
使用J-link+keil4.22,对自己做的LPC1785板子在线仿真无法下载。仿真时输出以下信息:
Load "..\\obj\\nh.AXF"
Load "..\\obj\\nh.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Users\david\Desktop\nh\project\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28 , compiled Jun 16 2011 17:41:05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31 2018 18:34:52
Hardware: V8.00
S/N : 2008064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Target info:
------------
Device: LPC1785
VTarget = 3.332V
State of Pins:
TCK: 1, TDI: 0,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50 kHz

Full Chip Erase Failed!

板子没有预留ISP下载端口,通过飞线引出P0_2,P0_3和P2_10,我使用的是笔记本,所以使用了一个usb转ttl模块(使用的PL-2303芯片),连接了TXD、RXD、GND和5V(用来给开发板供电),上电之前我将P2_10接地,然后给开发板上电,接着点击FlashMagic下载按钮,结果弹出如下对话框: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如何解决?

网友: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SPI就没有连接上,P2_10要一直接地的

网友:
正常,USB转串口的原因,我用着也是不好。连线和高低电平控制都正确的话,电脑本身自带的串口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有什么办法吗?急求

网友:
ISP下载的几个要素:
1.核心板和PC端的串口交叉互联(估计都知道);
2.核心板的ISP引脚接地(低电平);
3.具有上电复位,没有上电复位的,需要在前两步正确的情况下硬件复位;
4.核心板和串口板分别供电的,需要共地!
5.串口波特率是芯片使用RC震荡自适应,推荐115200及以下。
在其他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软件设置没问题的情况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解决啊,指点下啊

网友:
你是不是串口选错了,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我也遇到这个错误了,结果是自己的串口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