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
请教大家这个是个什么传感器?急急急!!多谢!!

网友:
这不是电位器么?

网友:
应该是个电位器

网友:
目测是一个电位器

网友:
电位器怎么了?

网友:
长的是电位器,旋钮超长

网友:
會不會是 編碼器? 一個共點 , 另外 2隻腳是 A 相 B 相 輸出脈波

网友:
是电位器。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位器的话呈定值阻性,旋转编码器的话则截然不同。

网友:
多谢大家!!
是电位器,Omeg公司型号PC20BU。

网友:
是电位器

网友:
音量电位器

网友:
可调电阻,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