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导入问题求助

楼主:
如下图,不知问题出在哪,求指教,谢谢~

网友:
另附:原理图为9se所画,上面所用为Protel DXP

网友:
直接打开的还是导入的?
一般都是PCB封装的问题,检测这些元件是否有封装
99软件画的原理图,导入到ad中,先加入工程中,编译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的还是导入的?
一般都是PCB封装的问题,检测这些元件是否有封装
99软件画的原理图,导入到ad中 ...

打开Protel DXP,建工程,导入99se原理图,生成网络报表,再用向导进入PCB编辑器,另Y1信息如下图,我看表中由封装,不知这样行不?还请继续指点~

网友:
哦,知道了,要点Describtion下查看,确实没有封装,试着出问题了。这些封装只有自己画了吗?挺多的~

网友:
如果没有封装库是需要自己封装的,

网友B:
去footprint manage里看看,应该是没有找到你要的封装,元器件建议换自带库里的,这样都有对应的封装。
还有最好自己建一个库,自己常用的元件和封装都带上,用的时候方便

网友:
一般都是封装不匹配问题,仔细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footprint manage里看看,应该是没有找到你要的封装,元器件建议换自带库里的,这样都有对应的封装。
还 ...

像多脚IC PCB封装需要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是吧......?,尺寸/脚与脚距离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像多脚IC PCB封装需要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是吧......?,尺寸/脚与脚距离等~

IC的封装在手册上都有,每一个型号的IC一般都有好几种封装,你看你手上有什么封装的,然后再去库里找,库里没有的就自己创建,封装信息都在手册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的封装在手册上都有,每一个型号的IC一般都有好几种封装,你看你手上有什么封装的,然后再去库里找,库 ...

哦,谢谢了,我问问找找看。

网友: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