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K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
用在玩具上的38K红外发射电路,由于成本问题不得不放弃门电路,现用附件中电路搭的38k红外发射电路,试了好久没成功。请教各位大大是电阻电容参数问题还是电路本身问题?跪求解答!!

网友A:
电容换小点,10pF 的试试

网友B:
电路图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换小点,10pF 的试试

试了,没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哪里的?

网上找的晶振测试电路用了起振部分

网友C:
有示波器吗,自己从晶振的上面一个脚开始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吗,自己从晶振的上面一个脚开始测,看是哪里的问题。

是在示波器上看的,晶振的引脚上就没波形

网友:
看看晶振起振了没有。

网友D:
这个电路是考皮兹振荡器,是三点式振荡电路的变型。

振荡电路要起振,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可:相位平衡条件、振幅平衡条件。
从电路形式上看,第一个条件已经保证,关键就看第二个条件了。

要保证第二个条件:

1、静态工作点。楼主说明中只说了“没成功”,也不知道什么没有成功?
   “ 试了好久 ” 指什么?“试”的过程中测量没有测量工作点?工作正常不?

2、C1、C2与Y1组成异型阻抗,它要求Y1的等效电感的感抗值,与C1、C2(此处是串联)容抗值相等。且C1与C2的比值,决定它的反馈量,此是保证振幅平衡条件的关键。

网友D:
给你个455K时的电路参数及计算过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考皮兹振荡器,是三点式振荡电路的变型。

振荡电路要起振,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可:相位平衡条 ...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我本身是菜鸟,对这个电路也不太明白,查了些资料觉得可能是电阻和电容参数不对导致晶振没起振,然后换了不同的电阻R1(从2K到180K大致都试过),电容(从10p到200p,之后还有人说要1000p以上,还试过换成1nf,3.3nf的),但是用示波器在R2上端没观察到38Khz的波形,所以说试了好久没成功。我请教过其他人,他告诉我C1,C2容量太小,几十KHz的频率,这俩要在1000P以上,减小R1,使Q1工作电流在0.5mA~10mA,电流小些振荡稳定,或增大电源电压,您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455K时的电路参数及计算过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感谢您的资料,学习中。。

网友D:
你请教的那个人很  “ 在行 ” ! 按他说的调整,会成功的。
给你的图片,是告诉你怎么计算的。用计算的办法确定取值范围,再根据这些进行调整。

注意C1/C2 的比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请教的那个人很  “ 在行 ” ! 按他说的调整,会成功的。
给你的图片,是告诉你怎么计算的。用计算的办 ...

又来麻烦您了。这个电路的电压可以取到6V到7.2V之间,我算一下,取了R1=1K。实际电路中Q1的B,C,E三脚对地电压分别为6.35V,6.38V,5.68V,那Q1是工作在0.5~10MA之间了。您说的“2、C1、C2与Y1组成异型阻抗,它要求Y1的等效电感的感抗值,与C1、C2(此处是串联)容抗值相等”该如何实现?我找了晶振的手册里边也没等效电感这个参数。反馈电容C1的值,我按100欧的电抗算的41nF,然后分别取C2 10nF,15nF和33nF都没有观察到38k波形,是这样算有问题吗?另外,如果您方便的话可否提供参数先让我解下燃眉之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来麻烦您了。这个电路的电压可以取到6V到7.2V之间,我算一下,取了R1=1K。实际电路中Q1的B,C,E三脚对地 ...

B,C,E三脚对地电压分别为6.35V,6.38V,5.68V

-------这说明,三极管的工作范围已经基本没有了,调一下让B极(E极)的电压再低一些吧。
因为去除饱和电压,也可能这个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