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高阻输入

楼主:
大神,这几天才接触430,想问一下IO口高阻输入,与IO口能否向51那样赋值,或者IO口用“与或”赋值

网友:
MSP430的IO口只有两种模式,要么输入,要么输出。
输入的时候,是高阻状态的,可以加个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或者下拉输出低电平)。
输出是推挽结构的,只能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可以与或赋值,如P1OUT |= BIT2;

网友A:
大神,请问,我给12864烧程序P1口是数据传输,给P1这样写可以不,
      P1DIR |= 0x00;                             //先设置为输入
     # define Lcd_data     P1IN              //宏定义
       ..........
       ..........
       ..........
      Lcd_data   =& 0x23;                                        // LCD_data = 0x23;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请问,我给12864烧程序P1口是数据传输,给P1这样写可以不,
      P1DIR |= 0x00;                  ...

实在是理解不了你的意思。
如果你要通过430控制12864的话,应该把IO口设置为输出,然后向IO口写(输出)数据,这个寄存器应该P1OUT。
P1IN是只读寄存器,你往里面写数据是没有意义的。P1IN是读取IO口状态的寄存器。
还有 =& 这个操作符也是错误的写法。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输出。现在配置没问题了,就是程序老死循环,在main()中一开始就在延时中停下来出不去,一开始的延时删掉后又在lcd_init中停下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输出。现在配置没问题了,就是程序老死循环,在main()中一开始就在延时中停下来出不去 ...

那可能是你的延时函数有问题,可以贴出来看看。至于为啥死循环,你也可以自己仿真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