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IAR能不能再使用msp430,在线等。。。。。。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
如果没有上位机,没有类似于IAR EW430这样的集成开发环境,msp430可不可以通过硬件触发来运行已经烧进430中的程序?????
(注明:程序已经被烧进430中)

网友:
或者是通过其他触发方式也可以,有没有哦??

网友A:
已经烧进去了 就看程序是咋个运行的撒  没搞懂楼主是啥意思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按键按一下,指令执行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烧进去了 就看程序是咋个运行的撒  没搞懂楼主是啥意思

就是msp430不是在IAR中编译,调试、然后仿真的啊,如果IAR这个软件不存在了,但是程序已经烧进来了,怎么触发程序第一次运行呢??就是实现IAR中那个go的功能。

网友:
就是通常的msp430是在IAR中编译,调试、然后仿真的啊。如果IAR这个软件不存在了,但是程序已经烧进来了,怎么触发程序第一次运行呢??就是实现IAR中那个go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键按一下,指令执行一条?

按哪里的键呢?现在没有IAR,哪来的单步运行按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哪里的键呢?现在没有IAR,哪来的单步运行按键呢?

上电后就会自动运行,这个不用触发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电后就会自动运行,这个不用触发 。

上电就自动运行其实是已经被触发过了的,我是意思是程序刚烧进去之后还没有运行过,第一次运行的这次触发,其实就是相当于IAR中的go按钮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电就自动运行其实是已经被触发过了的,我是意思是程序刚烧进去之后还没有运行过,第一次运行的这次触发 ...

你要触发,就复一下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要触发,就复一下位。

十分感谢这位好心人!!咱们来捋一捋,按照一般的步骤就是,首先是在IAR中对程序进行调试,调试成功之后将程序烧进430里,烧完之后要按下go按钮(如图附件),然后程序开始全速运行,应该没错吧?我想问的是前面的步骤中 “按下go按钮使程序全速运行”  这步难道也可以通过复位来代替吗??好像是不可能吧,如果没有按下go按钮的话,程序是没办法开始第一次运行。您说的办法应该是在程序被全速运行之后,才可以通过复位来触发程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这位好心人!!咱们来捋一捋,按照一般的步骤就是,首先是在IAR中对程序进行调试,调试成功之后 ...

所以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工具或者方法可以等同于IAR中的go按钮的功能,使得烧好的程序能够第一次全速运行。注意是第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工具或者方法可以等同于IAR中的go按钮的功能,使得烧好的程序能够第一次全速运 ...

不点GO按钮,你拔掉仿真器,按下复位按键,难道就不能第一运行该程序?
GO按钮的功能应该是通过发送仿真指令来使程序运行的,你也可以参考TI官网给出的仿真文档自己实现这GO功能,但是我觉得十分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点GO按钮,你拔掉仿真器,按下复位按键,难道就不能第一运行该程序?
GO按钮的功能应该是通过发送仿真 ...

恩,还要是感谢您的解答,我先来试验一下。另外不知道您所说的TI官方给出的仿真功能在那边可以查到呢?还有链接吗?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还要是感谢您的解答,我先来试验一下。另外不知道您所说的TI官方给出的仿真功能在那边可以查到呢?还 ...

http://www.ti.com/lit/ug/slau320n/slau320n.pdf

这是文档的地址。
在仿真模式下,可以完全控制MCU,如烧写FLASH,控制MCU的运行。

网友:
程序下进去后会自动运行的,不需要触发!!!!!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