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了一个2540的开发板,配图片咯!

楼主:
新设计的一款开发板,驱动12864LCD,

新增加一个模拟IIC的接口来驱动RDA5802M的收音机模块,但目前还没有调试成功

开发板具有USB Dongle功能

视频过几天补,

下面地址是一个与开发板无关的视频

公开连接

显不广播状态

显不广播状态

PCB图

PCB图

PCB丝印层

PCB丝印层

网友:
为了方便,原理图不设权限

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A:
按键是不是加个上拉电阻会更好呢

网友:
这屏幕我也有一个~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键是不是加个上拉电阻会更好呢

试了,可以正常工作,做了长按和短按,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可以正常工作,做了长按和短按,都没有问题,

那就好,恭喜恭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恭喜恭喜

可能芯片内部配置上拉、下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芯片内部配置上拉、下拉了吧

这个我不太清楚,芯片的手册没看,这块芯片我自己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