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方式建立工程需要添加CMD文件吗?

楼主:
工程自动生成带有一个2802x_lnk_cmd 另外还要不要往工程中添加DSP2802x_Headers_nonBIOS.cmd这文件?
1)若无以上两个文件 直接debug成功 但是无法运行 提示
C28xx: 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是什么意思啊?
2)若添加以上2个CMD 则编译出错 红X在工程根目录上 别的子目录都无红叉 这样我该去哪里修改错误啊?

网友:
晕晕,我也还没有建好,

网友:
这个错误,是什么情况啊

屏幕快照 2014-06-04

网友:
1、2个CMD必须的
2、检查工程里面芯片型号设置是否正确
3、CMD也要和芯片对应。2812有2812的CMD。28027有28027的CMD。
4、CMD里面的设置是否合理,一般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网友:
CMD是芯片的存储器(寄存器)的使用分配,如果没有它,就代表只使用它的CPU及寄存器(如XAR0寄存器、ACC寄存器)。

关于工程的建立,C2000板块有这方面的帖子,可以找一找。

网友:
可以利用ControlSUITE导入一个库方式建立的工程,然后再修改即可。
关于你说的那两个CMD文件都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