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PCB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使用FPGA控制DA,DA是22位并行输入的,要求所有信号线等长,于是用蛇形线来布,但是两个芯片离的较近的位置的线就太“蛇形”了,一坨一坨的,布完了一看,我自己都十分怀疑这板子能不能用,等长是满足了,但是这线是不是弯得太厉害了,而且各层间重叠的厉害,不知道信号能不能完好的到DA啊

网友:
看不到图片,还请楼主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A:
图没有上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没有上传来,,

图传好了,开始想用外链,看来还是直接上传保险

网友B:
好漂亮啊 画的很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漂亮啊 画的很累吧?

漂亮~我倒宁愿丑一点,只要工作正常

网友:
你这是用ALTIUM自带的工具设置的吗?感觉貌似有点让人头晕啊···

网友:
有必要这么多线都走蛇形线么

记得老师云:蛇形线就是用来做等长实现时序匹配的作用。且,蛇形线会对信号质量产生影响,慎使用蛇形线。

又曰:走蛇形线就是绕大弯,不要在小范围内绕的太密太小。这都有助于减小信号干扰。蛇形线由于人工的增加了线长,对信号必然是有坏的影响的,所以在系统中只要能满足时序要求,能不用就不要用。

走蛇形线,一般同类信号走线要求等长的,走蛇形是为了补长度。而有的走蛇形是为了防干扰。
如果你的信号有时钟,信号线一般要求与时钟线差不多等长的。,,,,

网友:
艺术啊,开眼界~

网友:
图上看好像信号线还有上下拉电阻,很多DA转换都有时钟信号线,你用跟新时钟来做同步,如果DA速度真得很快,快到连数字信号线的长短都会有影响的话,那你就以最长的那个信号线的传输延时来做跟新时钟,那就可以不必考虑等长了。